求刚性接触的诠释

楼主(2013-01-22):
各位师傅,小弟求个“刚性接触”的含义,越具体越好!

网友:
像螺纹副联接,焊接这样的都是刚性连接,连接之后就是一个整体。一个件的运动不会影响另一个件的运动

网友:
简单来讲:就是两件物体接触,双方都不发生任何变形,如果一定要发生变形,那么两件物体必然都破坏,才能称之为刚性接触,如果只是一方变形或破坏的话,那就不叫刚性接触!

网友:
个人理解:一个物体与另一个物体接触时,当一个产生位移或移动时,另一个相对于前者不产生位移或者移动。
你要是教科书上的那种含义,还真得找找。

楼主:
轴跟轴卡座接触,轴卡座断裂。这样的接触是刚性接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