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基础的几个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3-01-22):
1.关于深沟球轴承与轴或孔之间的配合公差,怎么样才能安装的时候刚好是能装进去,又不会太紧?问了好几个人,给出答案都不同,常用的配合应该是什么呢
2.对于硬度没有概念应该怎么办?比如设计一根轴时,我知道它受到的应力比较大,应该进行淬火,加强硬度,但是有人标的42-48HRC,有的又是52HRC-56HRC,像这样的到底是怎么一个概念呢?比如42HRC能承受多大的应力?
3.在对共轭凸轮进行设计时,主凸轮与驱动凸轮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一直搞不懂,比如一个主凸轮,一个回凸轮,他们的基圆半径有关系么?设计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新入机械设计行业,只有半年,求各位大师帮忙

网友:
轴承要看干什么用,多大的轴

网友:
回答第二个,你看硬度计算公式,,hr代表是洛式hrc较硬的材料,如淬火钢,高硬度铸铁。。。。你不需要计算了,可以查表得到,按照压痕深度

网友A:
对于轴承公差问题,要看使用场合,如果精度要求较高就要紧一点,一般用铜棒等轻轻敲进去,如果精度要求不是非常高公差就松一点,手轻轻一按就进去了,设计出来的东西并不是好装(手轻轻一按或者直接就滑进去)就是好的,要看场合。

网友:
太大的应力轴承也吃不消   好的材质硬度高点应力大

网友:
洛氏硬度HRC=100-h/0.002,h为压痕深度差,是120°用圆锥金刚石压头实验得到的,用来检测表面淬火跟高强度金属硬度,硬度值20到70

网友B:
1.轴承公差等级一般为7级,应该都是间隙配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于轴承公差问题,要看使用场合,如果精度要求较高就要紧一点,一般用铜棒等轻轻敲进去,如果精度要求不是 ...

我们车间师傅说在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过盈量一般在3-5个丝,最大不超过10丝

网友(点评):
你们车间师傅也太差劲了吧,3-5个丝估计要拿锤子了吧,10丝的话要用力砸才能进了,不是这样的

网友:
我也是刚入门,对于第二个问题也是没一个很具体的概念,比如齿轮(45#或铸钢),一般应用场合齿面淬火硬度达到多少为宜,高强度场合又要达到多少等等,求高人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轴承公差等级一般为7级,应该都是间隙配合

动圈过盈,静圈间隙。即轴承内圈与轴的配合应采用过盈配合,轴承外圈与轴承座的配合采用过渡配合或间隙配合。如果都是间隙配合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车间师傅说在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过盈量一般在3-5个丝,最大不超过10丝

这个答案比较适合我这样的新手~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车间师傅说在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过盈量一般在3-5个丝,最大不超过10丝

我个人觉得你那的车间师父说的不对,我试过过盈1丝的时候敲打进去差不多,稍紧。过盈5丝,根本打不进去,开玩笑。对不对的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兄弟你可以去试试看的。呵呵

网友(点评):
同意,5丝太多了,做过装配的最清楚

网友C(2013-03-20):
引用 网友D:
我个人觉得你那的车间师父说的不对,我试过过盈1丝的时候敲打进去差不多,稍紧。过盈5丝,根本打不进去, ...

多谢提醒,不过我确实没实践过,图纸一般标的是两到三个丝,师傅也没说不行

网友:
看看GB公差与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提醒,不过我确实没实践过,图纸一般标的是两到三个丝,师傅也没说不行

估计师傅都是敲进去的

网友:
1、 其实你学机械的,你这个不懂没事,但是你要懂得查资料。。机械设计手册里面轴类公差表都会有,依照你轴的工作场合,选用不同的配合。一般国内机械厂的一般情况下,轴一般标0~+0。005 如果是不常拆的话,就是+0。005~+0。01的过盈配合就可以了,如果要常常的拆装就是过渡配合就可以了。我们还要考虑到轴材料本身在转动时候的热胀,所以轴承越大的话,最好是-0。005~0的间隙配合,最大也不要超过0。01的间隙配合。一般机械厂都是这样做。
2、轴类零件比较常用的是45号钢和40Cr,45钢调质硬度在HRC20~HRC30之间;45钢淬火后表面硬度可达45~52HRC。至于为什么硬度会有区别,这跟你的热处理工艺有区别,淬火的形式有很多种,得到的硬度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