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铜材料的,蜗杆45钢,蜗杆齿部应该没有必要淬硬了吧?

楼主(2013-01-22):
蜗轮铜材料的,蜗杆45钢,蜗杆齿部应该没有必要淬硬了吧?

网友:
看设计手册,里面都有。

网友A:
转速、功率、工况、装配、尺寸都没写,很难判断

网友B:
要淬硬的。

网友C:
轻承载蜗杆可以不淬硬....

网友D:
错,齿面樱花是为了提高接触强度,请多看看书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转速、功率、工况、装配、尺寸都没写,很难判断

这属于官话帖子,感觉向政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轻承载蜗杆可以不淬硬....

醋,必须硬

网友(点评):
有的淬了反而差。对于设计使用材料极限承载的,而且蜗杆尺寸很小,某些工况下淬火性能远不及调质

网友:
还是淬硬比较好

网友E:
淬硬回火至少也耐磨些嘛!又不是很费事的工艺

网友(点评):
是不费事,但不是费钱嘛,不淬硬属于偷工减料

网友(点评):
有时候不是属于偷工减料。比如低速大力矩输出的,调制可以增加材料接触退让性,反而有利与均衡应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属于官话帖子,感觉向政客!

问你一个问题,一端固定一端游支的减速器,铝合金箱体,油润滑。轴承孔由于安装问题,必须使用H7/h6的公差带配合。请问输出为500牛米、脂润滑,球铁蜗轮正火处理,40Cr。减速比为50的蜗轮蜗杆传动,终端输出1.5r/min,蜗杆热处理应该怎么做?

网友(点评):
蜗杆是40Cr的?

网友(点评):
铝合金箱体,轴承基孔制间隙配合,是说蜗轮蜗杆承受的力不能过大,导致轴承位形状尺寸损坏,而载荷还比较大,所以要求你前面说的调制处理,让它们有表面接触退让性?

网友(点评):
需要调质,很多人你不能和他们说原因,因为他们不想知道为什么,只想知道这次该怎么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淬硬的。

单纯用手摇动就行了,柴油机的翻身架。考虑的是铜制的蜗轮跟45钢的蜗杆摩擦,最容易磨损的是铜吧,把不易磨损的45钢蜗杆继续加硬耐磨,而不是把容易磨损的强化,这样如果蜗轮不备件的话,蜗轮坏就全部报废了。
之前有看过加工中心回转台,蜗杆涡轮的,都觉得蜗杆是淬的,可是用上面的想法想就觉得不合理了。还是上面的想法根本就是扯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错,齿面樱花是为了提高接触强度,请多看看书吧!

一语道破,明白了。跟摩擦磨损没有半毛钱关系,思路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淬硬回火至少也耐磨些嘛!又不是很费事的工艺

如果不淬火的话,我就不考虑再磨了,是不太精确,转速一般的机构,如果以淬火, 还得留磨削余量。我们的蜗杆是车工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问你一个问题,一端固定一端游支的减速器,铝合金箱体,油润滑。轴承孔由于安装问题,必须使用H7/h6的公 ...

缺少结构参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缺少结构参数!

很多细节的改变时需要不同的热处理的,而且选择热处理方式还与供应商有关,华为这方面已经开始做了。这是我遇到的一个实例,淬火不行,只有调制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细节的改变时需要不同的热处理的,而且选择热处理方式还与供应商有关,华为这方面已经开始做了。这是 ...

调质是淬火后高温回火!你说淬不淬?

网友(点评):
我知道调质是什么,只是说不同的工况,尺寸或者结构,热处理是不同的。还有,虽然调质的过程包含了淬火,但是不能说调质就是淬火了。

网友(2014-05-31):
平时我们加工的图纸都淬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