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阀的球体与阀座应该喷涂多厚的碳化铬?

楼主(2013-01-23):
现在厂里搞一个硬密封的球阀,需要在球体与阀座上面喷涂碳化铬,但是不知道要喷涂多厚。目前参数是球体通径12mm,外圆26mm,材质是410ss,用于的场合是15MPa,普通介质。阀座的材质与球体一样。

网友A:
一般情况大于0.2mm即可,保证最薄的即可

网友:
原来如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大于0.2mm即可,保证最薄的即可

0.2mm是不是太薄了,因为球体与阀座之间到时候还要一对一研磨的,以确保两者之间的密封性能。

网友B:
反正,我知道,这东西很贵,每次都是这个铬层磨没了,就得换新的,浪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知道,这东西很贵,每次都是这个铬层磨没了,就得换新的,浪费啊

贵是贵了点,所以就尽量少喷点,但是不知道最薄喷多少才能满足阀门的需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0.2mm是不是太薄了,因为球体与阀座之间到时候还要一对一研磨的,以确保两者之间的密封性能。

至于在配研前放多少余量能保证最终使用的厚度,是工艺过程考虑的事情,再说配研只是提高密封面的光洁度和吻合度,其磨削量最多0.2mm(如果圆度太离谱的情况除外),这样基本能推算出要喷涂多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在配研前放多少余量能保证最终使用的厚度,是工艺过程考虑的事情,再说配研只是提高密封面的光洁度和 ...

了解,谢谢!

网友:
我如果有机会我会区做一系列的试验,再总结出结果来

网友(2013-10-29):
看过Copeland公司的阀门样本书,说道喷涂10 um的超硬涂层,建议你喷涂厚点 0.2mm左右

网友C:
同个行业呀。。楼主。。话说你是做阀门设计的吗。。。你这个是两通式直通球阀吗

网友D(2014-02-21):
引用 网友C:
同个行业呀。。楼主。。话说你是做阀门设计的吗。。。你这个是两通式直通球阀吗

我也做阀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做阀门的啊

感动。遇到同行了。。话说你现在还在阀门行业吗,你是做什么的

网友(2016-04-23):
引用 楼主:
0.2mm是不是太薄了,因为球体与阀座之间到时候还要一对一研磨的,以确保两者之间的密封性能。

对研只是修整一下,没多少量的

网友:
我过来学习。难得有新动态。你们的硬密封啊。那硬密封需要自动补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