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的角钢打孔,钻头打不进去,氧气烧红以后再打,也还是打不进

楼主(2013-01-23):
我们厂最近有几个产品,不晓得是201还是304,钻头打不进去,氧气烧红以后再打,也还是打不进!用的一般的碳钢钻头。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没?

补充内容 (2013-1-23 10:33):
据查实,材料是不正规的201。因为产品只有几件,所以要为此付出太多厂里又不愿意!

网友:
买好的钻头,有什么金刚钻,拦什么瓷器活,老话了

网友:
钻头失效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热,不锈钢热传导性差,切削热不能传导出去,楼主倒好,直接加热了,哈哈。

网友(点评):
普碳钻头硬度淬火后也难以钻不锈钢吧,我以前用普碳钻头钻1.5厚的304板,基本钻几个孔就得磨钻头,有的同事一个孔都钻不了,哈哈

网友:
热熔钻呢?

网友A:
孔多大的,起槽或者改变钻头角度试试

网友:
四楼兄弟,热熔钻不是打孔的吧,是对薄板打孔后上螺丝的

网友:
买好点的钻头不就可以了吗?我以前用高钴钻的还可以,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楼主你那是小作坊轧制的非标角铁,沿厚里薄,切口看似标准,到中间是非标。锯又锯不了,钻又钻不动,焊完立即开的那种。

网友(点评):
如果你要买打孔的角钢都是特别提醒采购员:拜托!一点要买正品呀!伤不起?

网友B:
慢慢打吧,这种杂钢做的,很难打孔的。

网友:
不锈钢含鈷钻头就行了,一般普通钻头当然不行。

网友:
普通钻是不行的,换钴钻

网友C:
用合金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多大的,起槽或者改变钻头角度试试

孔是M6的 ,改变钻头角度也没得到有效解决,角钢烧红以后打好几个眼,之后就一个也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合金钻头

恩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合金钻头

恩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慢慢打吧,这种杂钢做的,很难打孔的。

恩,谢谢,已经与供货商协商过了,让他们解决。

网友:
不锈钢含鈷钻头就行了,一般普通钻头当然不行

网友(2015-03-01):
攻丝也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