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口皮带输送机,主动轴与电机的位置具体怎么确定?

楼主(2013-01-23):
有哪位大侠做过这类皮带输送机没?想请教下主动轴与电机的位置具体怎么确定的。。。有没有全面点的实物图可以参考。

网友:
这样的输送带,电机位置一般设置在两端。至于转角,建议设计成落差,这样,两条平带输送装置,成90度安装就可以。如果平铺转角,则转角输送需要单独的动力,增加不少成本。

网友:
主动轴跟电机直连就可以啊,加联轴器也可以啊,这个问题问得,不知道楼主是啥意思。

网友:
跟普通链接一样,没有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