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机原理

楼主(2013-01-23):
      激光切割机设备作为一种新型的工具目前越来越成熟的运用到各种行业,包含激光切割激光雕刻机、激光打标机、激光焊接机等。那么激光切割到底是怎么运用的,激光切割的好坏又怎么区分呢?
      首先激光的能量以光的形式集中成一条高密度的光束,光束传递到工作表面,产生足够的热量,使材料熔化,加之与光束同轴的高压气体直接除去熔化金属,从而达到切割的目的,这说明激光切割加工同机床的机械加工有着本质的区别。
      它是利用从激光发生器发射出的激光束,经光路系统,聚焦成高功率密度的激光束照射条件,激光热量被工件材料吸收,工件温度急剧上升,到达沸点后,材料开始汽化并形成孔洞,伴随高压的气流,随着光束与工件相对位置的移动,最终使材料形成切缝。切缝时的工艺参数(切割速度,激光器功率,气体压力等)及运动轨迹均由数控系统控制,割缝处的熔渣被一定压力的辅助气体吹除。

网友:
忘了再哪好像看到过同样的内容

网友:
与等离子切割除了能源不一样其它差不多

网友(2013-03-20):
激光的帖好像不多耶

网友A:
与线切割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线切割有什么区别啊

数控线切割机床,主要是将激光切割改为线切割,线所用的材料一般为钼丝,通过钼丝接正极、材料接负极,当钼丝与材料接触时,产生的高温使材料发生电腐蚀后气化形成切线缝隙,进而可通过预先设计好的轨迹程序控制机器行走切出所需的材料形状。但是它的效率很低,一般只适用于小批量普通机床难于加工的复杂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