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伺服电机的区别1FK7101-5AF71-1TG0

楼主(2013-01-23):
1FK7101-5AF71-1TG0和1FK7101-5AF71-1SG0的区别

网友:
都是旋变编码器,S是多极的,T是两极的。
简单说,S比T分辨率高。
A是相对弦波编码器
E是2048线绝对编码器,ENDAT接口
H是512线绝对编码器,ENDAT接口
G是32线绝对编码器,ENDAT接口
西门子选型手册在官网上可以下载到。

网友:
楼主的图片那设备应当是台磨床,操作站左上角装的是动平衡?

楼主:
果然是高手,佩服!佩服!
顺便请教一下,我的伺服电机1FK7101-5AF71-1SG0经常在工作过程中出现“轮廓监控”报警,驱动器报b508,更换了驱动器,电机编码器线,故障还是经常会出现。现在怀疑伺服电机有问题了,有高手指点可能是编码器零位发生偏移,由于条件有限,没有电机激磁装置和示波器,只能记下初始位置,然后左右微动调整,结果报警频率变高了,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轮廓监控应当是个伴生故障,是零脉冲错误引起的。
目前看,电机编码器有问题或调整不当的可能性比较大。
有一样的电机就替换下,没有,送去检测。

楼主:
感谢高手指点,我以前用的是西门子1FK7101-5AF71-1SG0伺服电机,现在家里有个新的1FK7101-5AF71-1TG0的,但是一装上去就出现轮廓监控报警是什么原因啊?这两种只是分辨率有区别,我是用来粗加工的数控车,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应该可以通用的呀!

网友(点评):
可以用。但编码器型号变了,相关的驱动器参数和系统参数都要更改。32线的编码器都用过,粗加工看不出什么区别。建议在附近找个懂的人,改改参数就行了。

楼主:
非常感谢!能和大侠交个朋友吗?

网友(点评):
都是坛友啊。有什么问题,发站内消息,发贴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