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模板问题

楼主(2013-01-23):
按照教程做了个工程图模板,比例、名称、材料都链接过属性的,做工程图却不能自动显示。何故?

网友:
零件或装配体的自定义属性里要有对应有属性啊 不然显示不出来

网友(点评):
这个是正解

网友(2013-03-13):
应该是链接出现了问题,你再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同样的问题  困扰了好久了  求解

网友:
还是喜欢用cad做二维图。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哦。

网友:
照它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