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钢 卷取机 开始时如果把钢带卷到卷轴上...

楼主(2013-01-23):
轧钢 卷取机 开始时如果把钢带卷到卷轴上,速度最快的有20米/秒,没实际见过,想不明白

网友:
开始有一个‘穿带速度’是比较低的速度,穿带完成以后,机组升速,

网友:
有送料的夹送辊和铲板,加人工辅助,钳口夹住,卷几圈建张后加速.

网友:
这涉及到助卷,有两种方式可以实现:一是通过助卷机包裹起;二是通过液压咬嘴;
咬嘴是安装在卷轴上,当料头来了之后,咬紧,卷轴带着带材运行;
助卷机是安装在设备尾部,当料头来之后,助卷带压在卷轴上,料头也随着卷轴一起转动。

网友:
我们用的是助卷器,在助卷器前面有磁力皮带,吸附带钢过来后进入助卷器然后卷在卷筒上。

网友(2018-09-22):
助卷辊,3只一起协同工作

网友(2018-10-26):
长期大量供应各种设备专用旋转接头
我公司专业研发生产定做各种旋转接头、金属软管,长期大量供应H型旋转接头,Q型旋转接头,D型旋转接头,埋入式旋转接头,高压旋转接头,高速旋转接头,多通路旋转接头,回转接头。如有需要欢迎联系电话0632-5997399手机15588280399微信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