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最简单的实现目标设备的三维运动?

楼主(2013-01-23):
如何最简单的实现目标设备的三维运动

目标设备重量:1kg

前提是实现
1:垂直方向往复运动,行程20-30cm
2:水平面上运动规律不限,但x轴和y轴方向均要有运动
3: 尽量不用电机,用机械结构

补充内容 (2013-1-23 22:54):
水平面上应该说是曲线运动,比如圆周运动等。但要求使目标设备的位置快速改变。
举个例子:
以圆周运动为例,要求在转动45度的时候垂直方向应走完至少一至两行程。

网友A:
考虑下用气缸

网友B:
运动的动力是什么?叙述的不太清楚?就一个原动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动的动力是什么?叙述的不太清楚?就一个原动机吗?

不要电机,可以做成手柄或者手轮推动。
纯机械结构,手动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下用气缸

气缸怎么做呢?

网友:
平面上运动可用矩形导轨,做成圆周装即可按角度移动,其他轴的随动可采用齿轮传动;动力可用螺杆传动,采用手摇式

网友:
驱动轮子在环形的波浪轨道上行走如何?

请参考: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