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冷拔钢,和45#钢进行比较

楼主(2013-01-23):
冷拔钢能给介绍一下么, 最好和45#钢进行比较,从各方面说一下越详细越好,拜托各位大侠了

网友:
冷拔条不是牌号,怎么比较

网友(点评):
哦,对材料懂的少,那45#冷拔和普通45#区别呢

网友:
大哥,45钢棒料冷拔很容易开裂的

网友:
冷拔的表面硬不过不是很厚,公司买的冷拔钢管也有楼上说的开裂现象.
2家供的钢管都是黑黑的油,很难去油,听说有种是光亮的管,没有黑黑的废油.
对棒料不了解.

网友:
兰州抻面和荞麦面有什么区别?呵呵,玩笑,一个是手法,一个是材料,两个互相垂直的x,y坐标。

冷拔钢
方法:冷拔
材料:管——10、20、45、16Mn、42CrMo
特点:精度高、表面质量好
范围:钢丝、小直径圆钢、六角钢、钢管

45钢
方法:热轧、锻造、冷拔
材料:钢锭,当然碳量是配好的
特点:价格便宜,量又足
范围: 锭、坯、条、管、板、带

网友:
建议你去看下工程材料成型里面的冷拔加工作用,那样理解起来就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