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做一个齿轮与齿条的机械配合,怎么也做不好

楼主(2013-01-23):
我今天做一个齿轮与齿条的机械配合,怎么也做不好,请大侠们帮帮忙指导一下,谢谢了。

楼主:
我是想将两个零件配合好后,到达上下移动齿条时会带动齿轮转动。

网友(点评):
最开始的位置你绘制辅助线了吗?

网友A:
你这明显干涉呀!中心距根本不对呀。等会我传几个给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明显干涉呀!中心距根本不对呀。等会我传几个给你看看!

你看看这个!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看你这个图,的确是齿条与齿轮啮合中心距太短,有干涉,卡死了,自然不会动!

网友:
楼主你再好好检查下 你的齿轮参数看对不对

楼主:
我这齿轮齿条都是在网上3D图库中下载的实体,只是确定了模数是相同的,其他参数真还没有

网友(2013-03-21):
4樓很不錯 謝了

网友:
在配合选项里面的高级选项里面有齿轮齿条配合,按照里面的指示来就行了。不需要按普通的配合来弄。

网友(2013-05-18):
明显干湿了啊~

网友:
用机械配合 齿条小齿轮(k),应该可以配合

网友:
机械配合可以实现

网友(2014-05-23):
我得也有问题了~

网友:
我做的齿轮齿条配合运动也出现问题了,求个大神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