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螺纹分别要怎么表示才能在加工后拿一起配合公差最小?

楼主(2013-01-23):
本人门外汉,也不会画图。如图(只考虑直径)上面图内螺纹,下图外螺纹,两个件要配合拧紧。因为这两个件分别要在两个加工点加工,请问这螺纹分别要怎么表示才能在加工后拿一起配合公差最小?想要细螺纹的。我网上查了一下,螺纹还分很多等级,牙距,头都看大了。请大侠帮我给螺纹部分用用图表示一下,在此拜谢!

网友A:
楼主,这个是拧不了的,还请说清楚螺纹处用处,没有11的这个螺纹哦

网友(点评):
可以是非标螺纹,螺纹标是m,

网友B:
管螺纹用英制1/4螺纹,楼主这个尺寸好像是M12但11底孔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拧不了的,还请说清楚螺纹处用处,没有11的这个螺纹哦

是的,所以说我不懂,这样说吧,第一图外径16,内径11,第二个外径也是16实心的。螺纹的作用是把两个连接后保持平整,可不可以做成M12螺丝的螺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螺纹用英制1/4螺纹,楼主这个尺寸好像是M12但11底孔太大。

可不可以做成公制M12的细螺纹呢,第一个底孔是11不能变,但第二图是可以随意的,只要配合就OK

网友C:
M11不算非标,只是不常用。细牙的可标M11×0.75

楼主:
引用 网友C:
M11不算非标,只是不常用。细牙的可标M11×0.75

感谢,我打算用M12*1.25,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我打算用M12*1.25,

底孔11的有点大,建议10.5:否则拧上后会很松

网友:
底孔11,做M12*1的,正好,紧配合用5级精度h偏差

网友:
螺纹的公差都很大的,所以建议在外螺纹的前面加一段小公差外圆,内螺纹的里面加一段小公差内孔。用外圆和内孔进行配合,螺纹负责链接就行。或者反过来,外螺纹尾部加小公差外圆,内螺纹口部加小公差内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