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螺纹标注法解读

楼主(2013-01-23):
G,ZG,Rc,Rp。其实刚百度过了,但说法不一。还是觉得论坛专业点,就过来发个帖求助。G,ZG应该是老的标注方法吧,管螺纹,锥管螺纹,还算清楚,也容易理解(毕竟是咱自家的拼音);可到了新时代,标注方法变了,改成Rc,Rp了,去百度上竟然还有R,我那个晕啊。印象中这个好像是跟配合有关吧:1、外锥内直,2、外锥内锥。感觉应该还有外直内直吧,但不确定。坐等大神。# y5 a" D% \6 {% s

网友:
G,ZG表示非螺纹密封的管螺纹,前者是圆柱螺纹,后者是锥螺纹,管道内外通用,指螺纹副本身不具有密封性的圆柱管螺纹。而螺纹密封的管螺纹:其中R表示圆锥外螺纹,Rc表示圆锥内螺纹, Rp表示圆柱内螺纹,是指螺纹副本身具有密封性管螺纹。

楼主:
我又回头怒看了一下电子版的手册,感觉LS说的还是有点不妥。如有偏颇,请见谅。G和ZG应该还是老的标注方法,因为以前的G和ZG并没有分内螺纹和外螺纹。G就是圆柱管螺纹,如果内外都是G,那就是非密封,如果外螺纹是ZG那就是密封(而内螺纹则有G和ZG两种)。也就是说密封和非密封由外螺纹是圆柱还是圆锥决定的。但是外圆柱管螺纹用什么表示的呢?烦。

网友(点评):
ZG是圆锥管螺纹,是老标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