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轴加工,请教

楼主(2013-01-23):
本人不大会看图纸,毛坯是55×102的,有没有工艺员帮我排下工艺,不锈钢的材料,还有右端又是孔又是导程的,哪位识图高手能否解释下,小弟先感谢了!!

网友A:
右端孔加工精度太高 ,靠车床保证不了,导程 标错了   应该就是距离

网友(点评):
0.043车床保证不了?导程哪里错了?那玩意是类似油槽的东西,那就是导程,两端是两个圆弧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端孔加工精度太高 ,靠车床保证不了,导程 标错了   应该就是距离

那右端怎么解释,应该是螺纹吧。

网友:
车床保证不了0.04

网友(点评):
一个车工连0.04mm都保证不了吗,真的可以88了,

网友B:
要看数量排工艺的,一件有一件的工艺,多件有多件的工艺模拟有多少量啊
一件也简单,先夹住车一档20长50大的台阶,掉头夹50,平面打中心孔,钻15大内孔40深。用顶尖顶住车外圆到尺寸,然车内孔,,掉头夹住,平长度打孔,车29大深15,攻M10。。。。。OK了,我的理解就是这样,这是一件的工艺,多的话就不是这样了

网友(点评):
应该还有图的,光这个图,谁画自己才看的懂,

网友(点评):
漏了螺纹,漏了滚花

网友(点评):
还漏了油槽

网友:
右端的孔应该可以用铰刀来保证吧。单头,导程什么的应该说的是一条深度为2的U形槽呈螺旋形,导程12

网友C:
右端外圆标示导程的就是螺纹,R1的圆弧切刀切出螺旋形外槽。类似油槽。但第一个3个宽的槽不知道圆弧半径是多少。是否也是R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数量排工艺的,一件有一件的工艺,多件有多件的工艺模拟有多少量啊
一件也简单,先夹住车一档20长50大 ...

50件,你的工艺很方便,就是我不知道右侧的螺纹和槽怎么解释,可否再解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端外圆标示导程的就是螺纹,R1的圆弧切刀切出螺旋形外槽。类似油槽。但第一个3个宽的槽不知道圆弧半径是多 ...

高手啊!!看得好细致。请问我螺纹进刀是从第一个3个宽的槽开始插入切削吗?螺纹的螺距是12,长度是不是45?谢谢了!

网友:
这个图纸看着真蛋疼。除了右边的3*1.25,2*1没看明白是啥玩意外。别啥难做的。d16+0.043可以铰可以镗,甚至可以直接钻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50件,你的工艺很方便,就是我不知道右侧的螺纹和槽怎么解释,可否再解释下。

没别的图了吗,没图我也看不了,我是个2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端外圆标示导程的就是螺纹,R1的圆弧切刀切出螺旋形外槽。类似油槽。但第一个3个宽的槽不知道圆弧半径是多 ...

右侧还有Φ4的小孔,在钻床上钻的,一共是3个吧,右侧的两个是和16的内径相通的,中间的那个孔从上面开始,只钻到m10的直孔就为止吧。

网友:
45长是2个R槽。M10孔有个横孔钻到一条槽上的,那螺距12的油槽要到铣床上去搞了,车床上挑有的怕挑出头
先在车床上把2条槽割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端孔加工精度太高 ,靠车床保证不了,导程 标错了   应该就是距离

O16的孔加工好弄,你用〇15的钻头钻至40深,再用键槽铣刀(两面刃)镶到中心钻夹上钻,完全能保证2道.

网友:
右侧是润滑油槽 左侧离台阶5mm向右反尺45长 一定不要出头不然会漏油的 左侧那个横孔要在油槽内钻 直接用r1的成型刀挑油槽 先粗车右端留1.5在车左端55到尺 55外圆滚花在jing车右端外圆 挑油槽 切槽加工里孔 最后加工左侧里孔 左侧的孔不会有同轴度要求 右侧的图上看没有 但似乎该有如果没有要求可以统一干

网友(点评):
补充一下 最右端是个环槽 应该是和油槽相连 也就是你可以在这个槽这开始车油槽 这个槽也是为润滑油均匀分布的

网友D:
谈谈我的看法吧,据我看这个图是根据实物测绘出来的,应该是减压阀之类的东西,右侧外圆套上弹性胶管,左侧气压小的时候会密封,左侧M10×1.25是不常用的细牙,左侧气压到达一定压力会从右侧中间的16毫米孔中排出达到减压的目的。
工艺参考:
1.装夹右侧车左侧外圆,滚花,做内孔,螺纹至尺寸
2.掉头包铜皮装夹(保护滚花部位)定长,车外圆、槽、孔可以用钻头套打,先打12毫米孔,再用16毫米钻头套打,尺寸不难保证,如果是1cr18ni9ti,光洁度很容易达到3.2,圆弧油槽的加工和螺纹相同,就是导程大,深度浅而已,先切前后两道槽,再加工中间油槽部分,注意的是起刀点和退刀点必须在前后两条槽中间。
3。最后做钻模打4毫米孔,左侧一个M10底孔穿,右侧是通孔,我想右侧一个做成通孔的目的可能是方便加工,任意位置打通孔都可以有与油槽相接的孔。
最后祝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谈谈我的看法吧,据我看这个图是根据实物测绘出来的,应该是减压阀之类的东西,右侧外圆套上弹性胶管,左侧 ...

哇。。。好激动啊。厉害厉害!!
问下右侧是两道3个宽的u槽吧,它们的间距是45宽,然后我从最右侧的u槽进刀,螺纹长度45长,也就是到左侧3个宽的u槽吗?

网友:
这个零件肯定需要外圆磨加工,我一个客户也做这个轴的

网友:
这应该是个液压件   槽应该是用来放密封圈的    你说的“螺纹”应该是油槽。

网友:
1.夹50mm左右,车外圆 滚花 倒角
2.平端面 打中心孔 钻M10螺纹底孔深50mm  扩镗29*15盲孔至尺寸,倒角 攻M10螺纹。
3.掉头,上软爪 夹持长度28~30mm,保总长 打中心孔。上顶尖 车各外圆至尺寸,切槽 车R1油槽。
4.钻铰直径16孔至尺寸。
5.摇臂铣床 上分度头 一夹一顶 钻直径4孔至尺寸
6.钳工 去锐倒角
7.表面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