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孔过后,表面粗糙度过大,刀纹很明显

楼主(2013-01-23):
行星架3个孔,尺寸直径17
工序: 1.钻直径16底孔 ;
          2.镗16.6到尺寸;
          3.铰孔17到尺寸、
问题:孔尺寸没问题,但是铰孔过后,就是表面粗糙度过大,刀纹很明显。。。
         (我用的铰刀是H7高速钢铰刀,加工中心加工MV60,转数:60,F 50)
        还有个问题就是:部门的一个人说,F值越大,表面粗糙度越好,越光滑,他说,铰刀和车刀相反的,我有点不明白)

网友A:
如果是钢件可能效果不太好,灰铁的话粗糙大没问题,还有余量还可以再小点,饺的时候加一些煤油或柴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钢件可能效果不太好,灰铁的话粗糙大没问题,还有余量还可以再小点,饺的时候加一些煤油或柴油。

是ZG310-570中碳钢。。。润滑油就是普通的切削液。。

网友B:
像这种孔内壁粗糙,有一圈圈的刀痕时,对着光能隐约看见黑白相间的纹路时,材料定死的话,先从刀具磨损和冷却考虑考虑,分析分析!注意有事刀具的细微磨损(肉眼很难看到),也会经常造成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孔内壁粗糙,有一圈圈的刀痕时,对着光能隐约看见黑白相间的纹路时,材料定死的话,先从刀具磨损和冷 ...

我试着把铰孔余量按20丝,试试,再不行就换个铰刀试试。。

网友C:
我个人觉得你的转速有点慢了,才 60r/min? F50mm/min?  你的铰刀是4刃还是6刃的?直槽还是螺旋的?
转速低,进给又快,加工的孔壁会有圈圈的刀痕的。
我建议你吧转速提高到350以上,加冷却液,F值不变试试看。
还有理论上是转速S越高,进给F越低加工表面越光亮,不是F值越大,表面粗糙度越好,越光滑.

网友:
双金属的轴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觉得你的转速有点慢了,才 60r/min? F50mm/min?  你的铰刀是4刃还是6刃的?直槽还是螺旋的?
转速低 ...

谢谢你的回复
我的是高速钢的铰刀,6刃。。。速度不能太高。。
  硬质合金可以达到这个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我的是高速钢的铰刀,6刃。。。速度不能太高。。
  硬质合金可以达到这个速度。。。

检查铰刀跳动是否符合要求;最好在0.01以内;
如果转速60不变,进给由50降为29,每齿进给是0.08。

网友:
首先是跳动   如果大的话  看看刃部的倒锥是否过小 (刀具跳动大,倒锥小,后面的刃会刮伤工件)。
2,看看铰刀 圆周刃是否过小 起不到支撑作用,导致振刀。

网友(2013-03-05):
铰刀的余量太大了留0.1-0.15mm,转速120

网友:
现在的铰刀。是不是都会有锥度啊

网友:
余量留0.1,S80   F30试试!

网友:
参数是试出来的,合适的才是好的

网友:
高速钢铰刀切削速度要在4-6米/每分,余量单边0.1-0.3毫米,进给量0.2-1.5毫米/每转。

网友(2013-09-15):
我们用硬质合金的,好很多

网友:
何不试一下滚压内孔,光洁度和尺寸都可以保证的不错的,我们就是这样加工的。

网友:
余量有点嫌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