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低成本柔性化五类新工艺大讨论

楼主(2013-01-23):
案例一:圆锥形件小口直径1m,大口5米,母线夹角65°,料厚6mm,普通三辊卷板机卷制锥形困难。有几个方案:

1.分片油压成型后再焊接,成本稍微高了点,(目前使用的)
2.大型卷板机既能卷锥形也能卷其它圆筒形,不知道在哪有这种卷板机的成熟应用吗?

案例二:直径1m以内的圆筒形,宽度大约300mm,一个一个剪板再卷圆太慢,有没有一次同时卷几个的,且裁剪和卷圆同时成型的设备?

案例三:小批量多品种的大型钣金卷板前的压头,多道折弯效率低,精度差,油压成本高,有无更好的办法?

案例四:4mm×3m×1.5m的板子由于两边要折对称的短边,因板子很长很重,人工上料折弯很不方便。有几个方案:
1.在折弯机上做托料装置,太占地方了而且影响其它小件折弯;
2.如果多几个人抬,浪费人力成本工时;(目前使用的)
3.平放剪板机上折弯,使用废旧刀片磨成带R的,调大间隙,但不知角度和直线度能否保证?
还有没有其它的更好的方案请高人补充

案例五:圆钢/槽钢/型钢/方钢/圆管/工字钢的自动化冲剪工艺设备,最好能同时冲孔的
有几个方案:
1.锯床锯割,太落后(目前使用的)
2.型材联合冲剪机,号称能同时实现冲孔,剪各种型材,但很不实用,而且只能剪一种型号的,目前闲置

请高人补充其它的新技术!要柔性化、成本低的哦!这么大的东西精度可以不要求很高。有什么好点子尽管提出来哦,希望这里是大家互相学习提高的平台

楼主:
先抢个沙发,希望版主能置顶哦,方便大家交流学习

网友A:
我个人观点,以上你说的这些必须要数量多,才可以考虑!
我只说一下案例四,1.在折弯机上做托料装置,太占地方了而且影响其它小件折弯;你的托料装置应该是活的,可以安装和卸下的,只在干大活的时候,才需要安装。2.如果多几个人抬,浪费人力成本工时;(目前使用的),就算你安装了托料装置也需要多人,否则会影响质量的。
3.平放剪板机上折弯,使用废旧刀片磨成带R的,调大间隙,但不知角度和直线度能否保证?这个工艺没用过,期待高人解答。
以上只是小弟个人的见解!

楼主:
晕  居然没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观点,以上你说的这些必须要数量多,才可以考虑!
我只说一下案例四,1.在折弯机上做托料装置,太占 ...

是啊 所以我说要柔性化 小批量多品种就是头疼啊

网友:
案例4适用折边机,楼主可以搜索下,优酷有视频,工作时材料不动,所折的边旋转90度,机器很简单,如果大批量定尺寸都可以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