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各位做一样注塑件,样品如图

楼主(2013-01-23):
样品就是这样的

这个是细节图,槽里面是放O型圈的,另外四等分有四个类似放螺丝的凹槽,,,图纸没有,很简单的一个样品,,,材质是特氟龙的,,因为这个部件是放在高压真空仓里的....

现在就是委托,从事注塑加工这方面的,能够开个模,然后,先做几个样品,后期的量我先声明,没有多少,因为需求消耗量真的不多..联系QQ:158555515   手机15961809981   本人在江苏 无锡 ,最好先报个价。

网友A:
没量,开模就不格算了,找塑料板料车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量,开模就不格算了,找塑料板料车出来吧

特氟龙太软了,不好车啊

网友:
模具好开。
楼主要的工件本身重量很小,但其尺寸却不是小规格注塑机能够制作的。注塑机开一次机需要一定量的材料,多做几个还是少做几个代价也差不多。可注塑的PFA目前的价格是300多元一公斤。
论坛上不大会有从事做氟塑料注塑的社友,但做氟塑料注塑的厂家,阿里巴巴上很容易找到。
氟塑料制作的传统工艺是压制烧结,与注塑完全不同,找的时候一定要分清。
找到生产注塑氟塑料制品的工厂,可以委托加工。

网友:
的确,特氟龙就是聚四氟乙烯,这玩意不是注塑来的

网友(点评):
老黄历了,热塑性的氟塑料已经面世有年。 当然,不是聚四氟乙烯,但其性能基本上一致。“特氟龙”只是个商品名,这类含氟塑料都可以成为“特氟龙”。 这和CPU与TPU的情况类似。

网友:
长见识了。就像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男人或女人一样,总会有例外。

网友:
那就是没什么钱赚,谁接啊,还不如自己到本地找家机加工厂做个模具了。

网友:
只要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网友:
看样品是压制的,像这种特氟龙部件一般是压制的。在附近找一家卖四氟垫圈的他们就能做。

网友:
不知道这个用传说中的3D打印机可以不,呵呵!

网友:
PTFE 没办法注塑貌似。。。 特性差不多属性的材料PFA

网友(2013-02-22):
你这个件不是注塑模做的,可以开个两板硫化模具,很多做硅橡胶模具和产品的都可以做,比较简单,1出1即可300X300X25的45号钢两块精料加四个小导柱,200顿的硫化机出产品,这个件看图片可以直接加工出来不用铜工的,请他们帮帮忙,七七八八大概一两千块钱,打些个样。

网友:
可以使用CNC加工出来,做过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