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轮廓线提取,有何简单方法?

楼主(2013-01-23):
关于曲面模型最大轮廓线提取问题。如下图。模型上的线并不是最大轮廓线。而且这个零件也不是一个面,无法用相观线来做。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简单可行的方法快速提取到曲面的最大轮廓线。

网友:
用分割线便可求出

网友:
我也想请教呢

网友:
投影草图可以的吧

网友:
用轮廓仪 不行吗

楼主:
5楼的轮廓仪是个啥东西。SW里面没见过啊。其这的方法只能做同一平面的最大轮廓。投影也只能投影到平面,对不在一个平面内的就没办法啦。还有其它方法吗

网友(点评):
分割线可以不是在同一平面上的

网友(点评):
你只知分割线其一,不知其二

网友:
做个标记 先去查查分割线是什么

网友:
转换实体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
我试过。需要曲面比较好的情况才行。这个分出来也不太好。有点乱。有啥办法解决不。

网友(点评):
这说明什么,说明你原来的面就有问题,你可用斑马线看一下,曲面就不是光滑的。你可以将有问题的地方切去,重新补面。

网友:
如果只对结果的话,你可以投影个工程图就行了,还可以转cad格式。当然规范点的话,分割实体完全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