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同步带传动共振,求教!

楼主(2013-01-23):
自己用步进电机及同步带,通过导轨来实现直线运动。过程中发现步进电机与一定的速度时发生了共振,特别是每次电机启动时,共振很明显。不知道我要如何来去除这个共振点?让启动躁音变小?烦请高手帮忙,谢谢了!!

网友A:
启动震动明显想办法让电机缓慢升降速就可以。用带细分功能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最简单,通常上了32细分之后即便很慢速电机也不会有明显震动的

网友:
细分数加大会好一点,但是步进电机始终振动比较大,这是它的驱动形式决定的

网友:
电流调小一点,可能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震动明显想办法让电机缓慢升降速就可以。用带细分功能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最简单,通常上了32细分之后即便 ...

如果在细分不能调整的情况下呢。还有别的什么方法不?
与电机相连的同步带因为电机带动,共振很明显!!不知道要怎么解决了·~

网友B:
同步带宽度与长度不协调也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同步带需要咨询可以找我 miy-flex@foxmail.com Q短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带宽度与长度不协调也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同步带需要咨询可以找我  Q短消息

想请问一下您,那么我应该要如何来选择同步带的宽长比呢,这个有什么样的理论可循吗?谢谢~~

网友:
加大步进的速度。

网友(2013-03-10):
我是来学习知识啊  看回帖可以学到很多知识啊

网友:
我们现在装的这台机开始也有这个问题,速度调慢点不会,快了启动时就会有很大的震动。细分调过后还有不是很理想,后来还是换了个大点的电机就没问题了

网友:
电机功率偏小,换大一个的型号

网友:
請開消音孔~我想會有改善的

网友:
步进的速度太慢吧,步进在速度比较低的时候容易发生振动。

网友:
试试稍微调整一下带的松紧,有时也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