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部件加工,请教

楼主(2013-01-24):
各位前辈有没有做过这个件

现在找的一家加工厂他说这个件做下来要200块钱,长度只有40mm左右的小玩意,花200开钱做太贵了吧。
想请问一下市场有没有卖类似于这种的标准件可以替代它的?

网友A:
不能根据大小算啊   200还可以啊

网友B:
基本是需要200元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根据大小算啊   200还可以啊

我在网上查了一个万向联轴器,才几块钱,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标准件可以代替这个机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是需要200元的啊

请问有没有什么市场卖的标准件可以代替它的?

网友C:
定制加工成本相对较高,不知道楼主这个工件做啥用,要求不高代替的标准件也多。

网友:
替代品很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制加工成本相对较高,不知道楼主这个工件做啥用,要求不高代替的标准件也多。

我需要这个链接一根杆,需要这根杆在水平面上做小角度的往返运动,可以用什么带替?

网友:
用铰链代替啊,搜个合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需要这个链接一根杆,需要这根杆在水平面上做小角度的往返运动,可以用什么带替?

楼主可以上淘宝找找吧!看是否有合适自己用的。

网友:
这个要看尺寸的。找一家小机加工厂。几10搞定。

网友:
U形叉 宁波很多厂做类似东西

网友:
搞块长方形料,两头车出两段同心的圆柱,中间钻个通孔,然后向切割成两个咬合的部分,再线切割两块头部的过度圆弧。OK。

网友:
加工单件肯定是贵的了,我做要300

网友:
换?要求精度高吗?该零件的作用是什么?可以割出想要的情况在焊起来。这个不贵。

网友:
定制自然会贵,人家为你做这个也得一天时间吧,还得好几种机床,200真不是漫天要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