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精妙抛光,求助

楼主(2013-01-24):
请教铝合金镜面抛光?怎么做到?河北地区有做这个的吗?请与我联系
QQ: 1458796831
电邮:Lee_44@126.com

网友:
一般的抛光厂都可以

网友(点评):
河北或者更确切的说,保定,你知道哪里能做马?

网友(点评):
那真不知道,我不在那边

网友:
除了纯铝的抛光效果好一点(不能跟钢材,铜材比),其他的铝合金的橘皮纹很明显。很难。从图片上看,你这个铝件产品的抛光效果一般,比较象铸造产品。象ADC12,LM24这些常见的材料。达成你这水平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点评):
这的确是铝合金铸造件,A356-T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