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插接头和宝塔接头使用情况

楼主(2013-01-24):
快插接头和宝塔接头使用情况有一定的标准吗
现在使用D10气管,气压5bar。可以用快插或者宝塔接头套管箍,气管比较硬。用哪一种方式比较好。
快插接头的使用情况是怎么样的,有什么缺点吗。网上的全是优点。

楼主:
审核用了个把小时。自己顶一哈,求助

网友:
宝塔接头多适用于软管,快插接头硬管多一些。
快插接头方便插拔,宝塔接头为了稳定一般会配喉箍。

网友:
支持我楼上的

网友:
同意3楼说法

网友(2013-06-07):
找了很久都没找到相关的标准! 不知道厂家根据什么制造的

网友(2017-05-25):
怎么堵住做测试的呢!
想做个快插的堵头做测试。

网友:
我就当一个吃瓜群众。

网友:
我也是个吃瓜群众

网友(2020-10-10):
我也想知道楼主的问题答案

网友(2024-08-15):
宝塔接头和快插接头一般都用于连接软管,区别是宝塔接头如果带压的话,需要加卡箍固定,压力5bar没有问题;快插接头不需要卡箍,自身带自锁装置,所以成本比较高。根据气管和液体管道的压力不同,价格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