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和金属一起切用什么方法

楼主(2013-01-24):
一圆棒,两端陶瓷,中间碳钢,现在要沿图示纵向一剖为二,不知用什么方法?请教各位

网友A:
这个陶瓷是可加工陶瓷么?一般陶瓷只能是磨加工
可加工陶瓷可以用切削

网友:
用金刚石锯片切吧。

这台设备不但能切,还能切成薯片,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陶瓷是可加工陶瓷么?一般陶瓷只能是磨加工
可加工陶瓷可以用切削

这个倒不清楚是否可切割

楼主:
俺想起来了,水刀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有,很好的方案。

网友:
3楼的加工视频我怎么看不明白?

网友:
找泥水匠叫他用云石机给你拉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