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打孔问题,请教

楼主(2013-01-24):
          我用的SW09的版本   打开大型装配体的时候   打孔总是提示找不到文件   无法打孔   请问怎么解决  每次都是关了  在打开SW才可以  很麻烦

网友A:
没听懂。打开装配体,打孔,这谁跟谁呢。找不到文件,与打孔有什么关系。这社区里都说了,发帖要提问清楚,结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懂。打开装配体,打孔,这谁跟谁呢。找不到文件,与打孔有什么关系。这社区里都说了,发帖要提问清楚, ...

哦  不好意思  我以为说明白了   其实就是打开一个大的装配体的时候    在编辑小零件   要打孔打不了   得关闭了再打开软件   装配体不复杂的时候还行   大了就出问题   是不是内存问题啊?

网友:
你是不是在装配体里面打孔了(选择打孔面会有红颜色提示)?

网友:
听懂了,之前也遇到过,换个好点机子就行了

网友:
楼上正解。另外可以换个新版本的sw

网友:
换个版本的sw,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