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线从塑料件里穿出,如何将两者固定死

楼主(2013-01-24):
请教,如何让电线和黑色塑料件(图一)有一定链接力固定住,使电线不容易被拉扯出(只要保证30-40N左右的力就行)
现用方法(待改进):我们是在图二箭头处,点上502胶水,让电线和黑色塑料件固定住。固定住的目的是防止在安装(装到冰柜等机器内)该指示灯的时候,拉扯电线时,弄坏里面的灯泡电阻等比较薄弱的连接。
         1.改进注塑模型:我想把黑色塑料件(材质PA66)改进后,采用超声波焊接使之与电线(材质PVC)融合。但是做了个小试验,失败了(电线容易压扁,且无融合迹象)。
         2.改进胶水:因502胶水容易出现发白现象,使整个产品非常难看(缺点2:由于每次手工点的胶水在0.01ml左右,点的不均匀,也存在漏点的现象)。是否有其他那种比较合适的胶水可以替代的呢(因为批量生产,要考虑胶水材料成本和生产工艺成本)?
        3.其他方法?

成品

不晓得是不是该发帖子到这里,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
网站找到其他一种指示灯产品,图上的圆孔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是否和压紧电线有关呢?

网友A:
楼主可以考虑环氧树脂,作为粘结剂。用针管打的!做光纤就是这么干。不过得加热烤干。

网友B:
把电线做成连接头的嵌件是常见的做法,我感觉不如将黑色零件做成弹性开口,另外再从反方向套入一个零件,利用塑料的弹性压紧里面的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考虑环氧树脂,作为粘结剂。用针管打的!做光纤就是这么干。不过得加热烤干。

恩,是啊,就是加热烘烤比较麻烦
单组份的以前用过,就是凝固时间比较长,胶水流的到处都是,胶水点的多了,流动性很难控制
谢谢指教

网友C:
502粘外面不好看可以粘里面那头啊,里面的又不露在外面,应该不会影响美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线做成连接头的嵌件是常见的做法,我感觉不如将黑色零件做成弹性开口,另外再从反方向套入一个零件,利 ...

有相关的图片样例吗,要是这方法可行,我们就能省略了点胶工序,帮助非常大。或者我能从哪里找到相关资料吗
多谢指教

网友(点评):
图片一下子找不到,不过我看到过这样做的:夹线的部分是平展开的,放入线之后折叠过来,压住两条线,外面再套上一个圆套;也有这个折叠起来的零件两侧有扣形结构,可以锁紧的,这样操作上也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2粘外面不好看可以粘里面那头啊,里面的又不露在外面,应该不会影响美观吧!

黑色塑料件的另一头开口比较大,因为要容纳电阻,这头点胶非常不方便呢
多谢回复指教

网友D:
这样的方法太多了,看你怎么用着方便了

网友(点评):
能否指教一种操作和成本都比较理想的方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方法太多了,看你怎么用着方便了

自己制作一个简易的锁紧套就行了,套在电线后,插入塑料件中靠挤压作用让锁紧套把电线锁紧,不易拉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