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钻卡盘上等分的三个固定螺丝孔,如何定位?

楼主(2013-01-24):
要钻卡盘上等分的三个固定螺丝孔有什么好的办法进行定位吗?需什么工具

网友:
用分度头啊

楼主:
没有分度头啊兄弟…有什么简便点的土方法没

网友:
分度头(回转台)或者数控以卡盘中心定位给坐标加工。

网友:
要求不高划线解决。要求高上数控钻,加工中心,或带光栅尺的铣床上搞定。

网友:
在钻盘是画出圆来(在车床上更好),再拿圆规找3等分不就简单了

楼主:
就难在卡盘是中空的不好用圆规来画

网友:
在车窗上用木头 什么的车个堵头镶嵌在卡盘孔里,用滑轨以卡盘边缘为基准找出中心 以中心为基准 画圆后 再3等分还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