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07样板提取求助?

楼主(2013-01-24):
以前在CAD2007的布局中有个来自样板会直接出来个对话框选择样板就行了,现如今选择来自样板什么也没出来,只有在提示栏里有个输入样板名的提示如图:,  想问如何恢复!

网友A:
应该是文件丢失了吧,有时间的话重装CAD咯,看有没有高手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还没解决,期待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文件丢失了吧,有时间的话重装CAD咯,看有没有高手有更好的办法

已解决,重装C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