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铣刀做精加工方形框的时候,XY轴尺寸不一致

楼主(2013-01-24):
我在使用铣刀做精加工方形框的时候。XY轴尺寸不一致。误差很大。
一开始以为是机床精度问题。
可是后来改用螺旋渐降斜插,用刀片刀杆圈下去。
XY尺寸同步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啊!!

网友A:
没有图不好解释,牵扯的范围很大。

网友:
有可能吃刀量太大  刚性弹性过切   工件没有夹紧

网友B:
我做数控机床维修(三菱,法拉克)请多指教。159169429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不好解释,牵扯的范围很大。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四方型内框。
留余量很少了。但是光刀光起来会XY轴不一致。误差在10个丝左右
使用分层或者螺旋渐降。每圈10个丝。一圈圈下去,XY轴统一度却又可以。
要说机床间隙问题的话。为什么第2种方法不会出问题呢。
但是第2种方法非常耗时一 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数控机床维修(三菱,法拉克)请多指教。15916942904

你好你好。我用的正是三菱系统的数控洗床。不带刀库的

网友:
检查走刀是不是太快了,高速高精度开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