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旋耕机的外壳是什么材料制造的?

楼主(2013-01-24):
各位前辈帮看看,这旋耕机的外壳是什么材料制造的,有哪些企业可以做请联系我。

网友:
外壳是钣金冲压件吧?具体牌号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我们可以做的。有样机是最好的了,没有样机的话多给几张照片+大体的尺寸也能做。

网友(点评):
外壳还没有设计完成,完成后请教你。我不太懂钣金工艺。

网友(点评):
这个实在不敢当~~

网友:
冲压件+喷塑

网友:
形状规则的,剪板机+折弯机就好了,形状复杂的,估计要上冲床。如果需要请联系我,能将你的成本降低很多。

网友(点评):
想改变一下国产农机铁皮刷红漆的现状。

网友(点评):
尺寸长1600mm,其他还没有设计完成。

网友:
可以用绿色,我公司的主要产品就是绿色,寓意于绿色农业。

网友(点评):
不是颜色是的问题,是表面质量像图片上那样。

网友:
如果要做得好的话,要喷塑或者烤漆,烤漆效果较好,厚度稍微厚点就圆润点。光喷漆肯定粗糙。

网友:
应该是玻璃钢材质的,做这个不是问题

网友A:
我也觉得是玻璃钢的,这个很好做,表面可以喷漆、喷塑、喷胶衣。

网友:
lz试下这个旋耕机主要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
拖拉机不错 ,在哪找到的看看,行不?开这个我有瘾,比开汽车过瘾

网友:
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复杂吧  把成本提高了   我们这也有做的    只不过没有那么费劲    我也可以帮你联系 QQ619976429   我朋友就是做这个的   还有联合机上的粉碎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是玻璃钢的,这个很好做,表面可以喷漆、喷塑、喷胶衣。

这个不应该用玻璃钢的,需要考虑土块和挡板之间的磨损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