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标注问题

楼主(2013-01-24):
如图,是我翻看公司以前的一张图纸,想请教各位老师,图中下料加工Ra25是什么意思,只知道其余Ra25或全部Ra25的标注方法,另外两个大孔Φ190和Φ97的Ra12.5是否合适??此外那个长圆槽标注是否有问题??谢谢!!

网友A:
太模糊了,都看不清楚。

网友B:
下料切割是可以满足Ra25的,Ra12.5也没有什么问题,说明孔是不接触的,只是通过。长槽的标注不符合机械加工习惯,这个件的尺寸链很乱,没有做到基准统一。加工的要点主要的是门的4边,虽然没有位置公差,但实际上形状公差已经给平行度、平面度提出了要求。

网友B:
仔细看看除了4个边没有可以下料加工的地方了,这也有问题啊,4边有公差的。应该是疲劳作图,套模板很多没有地方没有改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模糊了,都看不清楚。

双击可放大啊

网友:
添一句12.5是小于12.5μ。。

网友:
12.5μ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料切割是可以满足Ra25的,Ra12.5也没有什么问题,说明孔是不接触的,只是通过。长槽的标注不符合机械加工 ...

不是很明白老师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此处粗糙度标下料加工是否合适?能否该改为其余Ra25,孔下料后粗磨依然还是标Ra12.5??另外孔Φ97和Φ37的中心距为重要配合尺寸,基准定为中心线,还有长圆孔是否是这样标才合适,四边形位公差在技术要求里有说明

网友(点评):
关于未注粗糙度我也有疑惑,我们公司现做法是,下料Ra25,其余 (不加工那符号,就是勾里一个圈的)

网友(点评):
技术要求第2点那个怎么看怎么别扭。横跨几个级别了。c m f等级都有。你干脆有要求的尺寸标公差没要求的直接给个等级 比如未注尺寸公差GB/T1804-m。高于这个级别的尺寸给公差。

网友C:
下料周边25可以,说明他要求不高,一般买回来的钢板都可以直接用,对于圆孔及12.5的要求也可以,说明这是个过孔,要求也不高,如果板材不厚的话,此处标注12.5改为6.3也没什么,不会产生多余成本。对于下料周边25和其余25的区别不大,前者更规范,前者偏重于不加工,后者偏于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料周边25可以,说明他要求不高,一般买回来的钢板都可以直接用,对于圆孔及12.5的要求也可以,说明这是个 ...

明白了,哈哈,谢过

网友:
可以,粗糙度25很容易达到,25的水平是可以看见刀痕,12.5的水平是微见刀痕。所以你标注的应该比较容易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料切割是可以满足Ra25的,Ra12.5也没有什么问题,说明孔是不接触的,只是通过。长槽的标注不符合机械加工 ...

中心线为基准,不统一吗?

网友(点评):
我也疑惑这个。。。

楼主(2013-08-02):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看除了4个边没有可以下料加工的地方了,这也有问题啊,4边有公差的。应该是疲劳作图,套模板很多没有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