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攻丝如何确定孔的大小

楼主(2013-01-24):
如题,比如我要个M12的螺纹孔,我先打孔应该打多大的?

楼主:
自己先顶下

网友:
自己查资料吧   看看丝底是多少?

网友:
一般是减去螺距*1.2左右
M12底孔是12-1.5*1.2=10.2
小的直接减螺距就行了

网友(点评):
呵呵,小了,要断丝锥的。10.5差不多。

网友(点评):
10.5

网友(点评):
好吧我是照软件里来的~

网友(点评):
经验值应该是D-1.02P吧。一般就是直接减个螺距就是了 不过严谨的还是查手册的好 还有材料不同底孔也有点出入

网友(点评):
同意10.5

网友:
查手册啊。经验估算可以大经-螺距

网友:
找度娘完全可以解决楼主的问题!用心,没有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

网友:
M12普通粗牙螺纹底孔一般10.5,再小就很难攻丝了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有的

网友:
M12的螺距是1.75,底孔12-1.75=10.25

网友:
理论高度0.866     实际高度0.5413

网友:
查手册  呵呵 9 a7 }4 S: H& s4 Y/ x
应该是10.5的  8. 5    5.2     4.2     3.4     2.5

网友:
打10.5的底孔就行

网友:
这个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吧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M12 的钻10.5孔就行

网友:
好多答案啊

网友:
这得查查手册

网友:
查手册  呵呵 / {$ c1 j/ L. R9 W! s
应该是10.5的  8. 5    5.2     4.2     3.4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