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制图问题请教

楼主(2013-01-24):
在制图中请问标题栏中的第几张、共几张怎么填写?例如:A图(装配图)下面包含BCDE  4张图。而BCDE又分别包括B1、B2、B、3    C、C2、C3......等零件图。
A图:共?张   第?张
B图:共?张   第?张
C图:共?张   第?张
D图:共?张   第?张
B1图:共?张   第?张
B2图:共?张   第?张
B3图:共?张   第?张
......

网友:
第1张 共N张
   。

   。
第N张共N张
对吧?

网友:
我们一般是出份图纸清单,图中不写了

网友:
我们厂也是出图纸清单,图中也不写的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这个问题。我的想法是一套图纸总共几张,然后在分第几张;而另一个人的想法是一个零件你有几张图纸就共几页。比如说一个装配体,里面由许多零件组成,装配图如果是1张,那就是共1张,第1张;如果装配图是有2页,那就共2页,分第1页、第2页。现在我是采用对方的方法,因为图纸最后是要经过他那控制的。

网友:
我比较赞同另个人的看法。装配图和你的零件图或是部件图混在一起。容易使人看了起误解。

网友:
我们也是装配图和零件图分开的,各自有多少图,就共几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