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松螺母原理,求教

楼主(2013-01-24):
如图,这款防松原理是什么,蓝色的是什么东东

网友A:
蓝色的是放松垫片
有些是用一个小挡片
螺纹旋紧的时候,这个挡片会变形,就像密封接头里的铜环变形抱紧螺杆,并且呈喇叭口,所以很难退出来
即使退出来,估计这个螺母也坏了,螺牙会一定程度破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色的是放松垫片
有些是用一个小挡片
螺纹旋紧的时候,这个挡片会变形,就像密封接头里的铜环变形抱紧螺 ...

如果我的螺杆螺纹长度比较长,会不会出现拧到一半拧不动的情况啊?

网友(点评):
你这个螺母不会的是工程塑料挡片,我以前用的是不锈钢的螺母和挡片,就出现了拧不动的情况

网友(点评):
螺栓外露螺母不能太长,太长会使非金属嵌件变形太大,起不了锁紧作用。

网友B:
年轻人该好好学习国语了,错别字不少。俗称“防松螺母”,专业叫“锁紧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年轻人该好好学习国语了,错别字不少。俗称“防松螺母”,专业叫“锁紧螺母”

...打字快了,乌龙

网友:
这个应该是非金属嵌件锁紧螺母,靠里面蓝色的非金属嵌件变形防松

网友:
第一次见

网友:
类似于弹簧垫片吗?

网友:
蓝颜色的垫圈变形后,增大螺母与螺杆的摩擦力来锁紧(防松)。

网友:
塑料的材质比较软,只要螺距不出错不会出现拧到一半就拧不动的状况的。

网友:
蓝色的一般用塑料材质,孔径比丝杆细。靠阻力防松。

网友:
GB6182-2000(ISO 7041-1997) T 2型非金属嵌件六角锁紧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