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垂直直线的 圆滑过渡连接 怎么画

楼主(2013-01-24):
如图,现有俩个空间垂直直线,圆滑过渡俩直线的曲线怎么 画出

请教
我个人理解那条线应该在以  俩点连线为直径的球面上

且纵向变化2R=50

横向变化 R=25  当然这是说的平面坐标  想得到的是那条曲率半径最大的圆滑曲线

网友:
以下两种均可
1:用直线连接后倒圆角;
2:用样条曲线连接(只需两点),然后分别增加两端点和直线“相切”;

网友(点评):
直线那个不是我要的意思,样条曲线不会控制

网友:
投影曲线

网友(点评):
希望大侠明确指点

网友:
3D草图,直接画出,注意使用TAB键切换平面

网友:
用3D草图绘制,用TAB键切换平面,直接倒角

网友:
像这样

网友(点评):
其实不是我想要的那条 我想要的那条线应该是在 以那俩点为直径做球形,那条线应该在球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