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断入轴内,如何取出?

楼主(2013-01-24):
直径6mm的钻头断入轴内10cm,该如何把断进去的钻头取出啊?

网友:
有没有搞错,断入10CM,你的什么钻头,这么长?

网友:
将钻头焊上,然后再退出来

网友:
没有办法,太深了,智能电火花.

网友:
硬质合金的吗?慢慢拿东西敲碎~高速钢的就不好整了

网友:
有专门的电火花设备可以把它慢慢腐蚀掉

网友:
断进去这么长的钻头比较难搞

网友:
用电火花慢慢弄

网友:
插入两根钢丝,把它绞出来。

网友(点评):
丝锥可以用这个方法,钻头好像不行吧?

网友:
6毫米的钻头哪有那么长啊

网友:
没个取出来,只能报费了,现在材料不缺,有取出的时间不如重加工了。

网友:
niaomunan  丝锥可以用这个方法,钻头好像不行吧?  发表于 昨天 20:59
钻头可以用,用钢丝取丝锥不灵。钻头和孔一般没有多紧的。

网友:
只能用电火花了,如果考虑成本,不妨重新加工轴了。还可以从设计角度考虑问题,如果螺栓是为了端盖压紧的话,可以改动下设计方案。

网友:
看看能不能换硬点的钻头钻下去

网友:
轴向面上能不能打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