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ansys 3d建模 一定要会么

楼主(2013-01-24):
如果 pre 和ug 会的话 ,ansys 3d建模是不是可以不用学,直接导入就行,感觉好麻烦

网友:
如果企业可以随便安装软件,那就不必把ansys建模当回事,因为你可以安装高版本的ansys workbench,它们可以能识别各3D软件的文件。

网友(点评):
ansys workbench 是ansys的更高版本么

网友(点评):
高版本的ansys才带着workbench,而且worksbench的功能是随着版本的升高而提高的。

网友:
既然会proe就直接导入proe模型呗!

网友:
不必须会,用proe画图然后导入比较简单,因为ansys建立复杂模型太麻烦。不过我认为你买本或网上找教程学下ansys建模也用不了不长时间,简单模型比较好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