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形位公差问题的讨教

楼主(2013-01-24):
再向大家讨教个问题,如下图:

是不是这样理解的,
图一,要求三段轴同心,但未要求圆度,说明轴表面可以有坑洼;
图二,左右两段轴同心,中间轴只规定了圆柱度(圆度和平行度)要求,并未要求其与左右两端轴同心;
图三,既要求三段轴同心,又规定了其圆度要求。(因为径向圆跳动是一项综合公差,它不仅控制了同轴度误差同时还包含了圆度误差)
不知以上三图是否是这样解释的,还望各位给予指教,谢谢!!

网友A:
形位公差的问题比较难,必须借助图形才能说得清楚.下面我简单说一下,希望你能看懂. ○ l 0.04 :是形位公差里项目为“圆度”,公差值0.04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形位公差的问题比较难,必须借助图形才能说得清楚.下面我简单说一下,希望你能看懂. ○ l 0.04 :是形位公差里 ...

这个我知道啊

网友B:
暂不管其他问题,第一张,形位公差的基准最好是A-B公共基准,第二张莫名其妙,错误,第三张跳动不应在尺寸线上,这是基础问题,书没学好,看书了就明白,不是靠自己猜的。

网友C:
图一图三理解对了,图二我也觉得标注有问题,素线平行度没有这样标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暂不管其他问题,第一张,形位公差的基准最好是A-B公共基准,第二张莫名其妙,错误,第三张跳动不应在尺寸线 ...

大侠息怒,确实错的离谱了,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一图三理解对了,图二我也觉得标注有问题,素线平行度没有这样标注的。

由于是快下班了发的,也没仔细看,图一图三楼上指出的错误很对,图2平行度基准错误,圆度与平行度也不能标在尺寸线上,但抛开这不说,若是如图二这样标的话,我上面的理解对吗?

网友:
看不清。
既然同轴或有跳动度要求。必须光滑。3.2的表面要的。

网友:
大侠下次可否把图弄大点啊

网友:
楼主把标注 改大点, 在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