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怎么消除接口

楼主(2013-01-24):
今天老板要我铣一块摩擦片(材料为铜铁压缩而成的),因为摩擦片磨刀太厉害导致接口误差十丝左右,但是误差在三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

网友:
接刀痕是消除不掉的,再好的床子也有印,只是大小的问题,图纸要求没有痕的,你要用盘刀一刀干好,没有什么其它措施,

有时接刀痕与使用没有关系,意大利的有些小齿轮箱,是小家族厂子干的,安装面就有刀印,但不会达到你说的三丝,非常小,蒙上眼睛是摸不到的,但看得见,

网友:
基本只有一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