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机烧坏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3-01-24):
说明:现在有一套切割机,组成为2级电机,2.2kw,圆盘锯片外径500mm,厚3.6mm;所切割材料是泡沫与粉煤灰等混合物,质量轻,脆性材料,尺寸1300mmx1300mmx30mm~60mm;锯片安装在电机轴上,电机直接启动,在电机运转平稳后经过材料进行切割(横向切割4套,纵向切割4套),切割速度8m/min;
问题:客户反映说电机已经烧掉了2套,说电压电流正常;
求:电机烧坏的原因。

网友:
电机过载直接用大一号的电机就行了

网友:
支持楼上的,功率可以加大,或用质量好的电机。

网友:
超载
堵转

网友:
过载应该是主要原因

网友:
哎,为什么会这样呢?

本来想好好赚一笔的,结果反亏本。

设计基础知识没搞清楚。

网友(2014-05-21):
锯片的线速度应该是2880X3.14X0.5=4521.6M/MIN,而切割数度是5M/MIN。搞不懂

网友(点评):
一切都以数据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