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六倍径深孔 怎么加工

楼主(2013-01-24):
有一批拨叉深孔
     直径16孔深90     现在的加工方法是中心钻  15钻通  扩孔    镗孔    太繁琐了   精度要求正负两丝
                           而且普通钻头易磨损    需经常修磨
    钻头怎么磨可以更耐用点

网友:
群钻啊,可以钻坦克履带接头。

网友:
用枪钻,专门加工长孔

网友:
什么材料?要热处理吗?

网友:
如果量大可以考虑滚压或拉刀,用你的镗刀做半精加工

网友:
用硬质合金钻头   带中心出水的  几百块钱   都不用磨   也不用打中心孔   效率高   最后在镗

网友(点评):
这种钻头挺适合的,比高速钢的钻头要好些。

网友:
鑽孔解決不了精度問題,如果光談正位度跟壽命,我會先採NACHI  ESS 到 3D 在再用ES 到6D  現在這種135度 免中心鑽的磨刀機已很普遍,效率高又經濟,供參考

网友:
钻,然后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