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圆柱上面淘槽 怎么加工 请教~

楼主(2013-01-24):
这种圆柱上面淘槽 怎么加工 请教~

网友A:
看精度要求吧,如果不严格,直接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精度要求吧,如果不严格,直接铸

要求也不是很高的,如果要求高 怎么做呢?除了铸造

网友B:
电火花加工就可以解决。但是清根处会有圆角出现。
数控铣也可以加工,但是没有电火花加工精度高。

补充内容 (2013-1-25 08:39):
理论上说:脉冲放电的能量密度高,持续时间极短,放电时产生的热量传导扩散范围小,材料受热影响范围小。但是在现实面前,很难做到的。
直接原因是电极在使用过程中不断的损耗

网友(点评):
为什么用电火花加工会有圆角啊?

网友(点评):
电极损耗,尖角会变R角,但一般这个R角比较小

网友:
好像粮机上的,,,,,,,,铸造。

网友C:
铸造或电火花或者线切割(如果对称也平行的话)

网友(点评):
又不是镂空的,怎么线切割啊?线切割不是万能的,别什么都往上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火花加工就可以解决。但是清根处会有圆角出现。
数控铣也可以加工,但是没有电火花加工精度高。

理论上说:脉冲放电的能量密度高,持续时间极短,放电时产生的热量传导扩散范围小,材料受热影响范围小。但是在现实面前,很难做到的。
直接原因是电极在使用过程中不断的损耗。

网友:
电火花加工后,然后清根处理就可以了,只是效率问题。

网友:
干吗不修改工艺呢,先镂空再把里面焊个圆柱呢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铸造或电火花或者线切割(如果对称也平行的话)

是不是镂空我还真不知道,如果镂空,如果生产设备受限,线切割不失为一种方法,在国内线切割几乎已经要变成万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镂空我还真不知道,如果镂空,如果生产设备受限,线切割不失为一种方法,在国内线切割 ...

娄空的话采用线切割,圆弧倒角能否线切割,还有焊缝能否均匀,切凹槽在焊后不变形呢?

网友:
神马材料,非金属的开模注塑;金属的就电火花或者精铸吧。要是对于强度没有要求,非金属的可以找手板加工商,他们可以直接做出各种零件用胶拼接出来,金属的一定要这么严格的形状和尺寸,就3D金属打印吧,好贵好贵啊

网友:
看材质了,要么浇铸,要么压铸,电火花铣削之类的,贵得要死。

楼主:
普通的钢材

网友:
孔如果是正方形的,材料不是特别硬的话可以钻孔后冷镦。镗(内孔车)刀杆前面的方孔都是这样加工的。不过你的零件要做一个支撑夹具才可以。

网友D:
在红热的情况下直接滚压成形

网友:
神马材料,非金属的开模注塑;金属的就电火花或者精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红热的情况下直接滚压成形

是呢,量大的话直接滚压成型,看着要求不高,凹槽深度不大,靠谱

网友:
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精铸完全可以

网友:
还是精铸吧

网友:
我看大家还是真有空闲聊:既无材料、尺寸、精度、技术要求,又无数量,讨论有什么意义,纯粹浪费时间(备注:本人系老工艺师)。

网友:
数控铣好了

网友:
电火花加工就可以解决

网友:
用车铣加工中心,不知尺寸多大,圆角多大

网友:
要有尺寸标注,这样才会有更精准的答案。

网友:
改下设计,要考量加工成本的。

网友(2013-02-23):
普通的cnc加工。需要做个夹具。最好是4轴的cnc加工。我公司专业做手板模型。和机械零件加工的。欢迎大家联系我13128716866.QQ359175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