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检具的公差要比零件的公差小,这样不会把合格的零件判废吗

楼主(2013-01-24):
设计位置度检具时,为什么检具的公差要比零件的公差小,这样不会把合格的零件判废吗?

网友A:
这个问题真没考虑过,但是我们确实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真没考虑过,但是我们确实是这么干的

我们也是这么干的啊,可是检具的公差带都比零件的公差带都小,那岂不是把超过检具公差但是符合零件公差的判废了么,搞不懂 啊,还是我这样考虑本身就不对呢

网友:
检废和干废那个更严重?
况且还有三坐标,大不了上三坐标,所以检具要更严格点

网友:
LZ
1. 捡具本身有加工误差。
2. 在“误收”和“误废”间要取得一个平衡,这是捡具公差设计的原则。

网友:
公差越小,精度就越高。用较高精度的产品检验精度低的很正常啊。检具精度高的话,检验出来的产品相对精度也高,与其他产品能配合使用的概率就更大。如果你检具精度不高,那你的产品偏差大,虽然说是合格的,但是不能保证与其他产品配合使用时都有效。

网友:
当初我工作的时候。前辈就给我们说 宁愿把合格的报废也不把报废的合格是做检具的原则!个人觉得很好啊 没问题啊。

网友(点评):
而且我们当你要做检具的时候一般都是精度尺寸或很难测量的尺寸。我们一般都做通止端的。所以除非是无限接近上下差的零件 不然不会不合格。

网友:
检具的公差是统计计算得出的,只要你的产品尺寸分布符合正态分布,99.99%是合格的。
检具只能检测是否合格。有一定的测量范围。工件的公差带过小是不能用GO/NG检测的。
检具检测要买足GRR。和MSA的要求

网友B:
楼主,这问题讨论没意思。当然是检具的精度比零件的精度高了,不然怎么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问题讨论没意思。当然是检具的精度比零件的精度高了,不然怎么检。

思考了再回答我的问题,举个例子,同一圆上均布六个孔,要求6孔的位置度为0.05,按你的意思综合检具的位置度要小于0.05,比如是0.03,那岂不是把处于0.03到0.05之间的符合要求的零件检废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思考了再回答我的问题,举个例子,同一圆上均布六个孔,要求6孔的位置度为0.05,按你的意思综合检具的位置 ...

用专用检具检验时,都是大批量生产的零件。精度太高的零件也不适合用检具。所以在不把废品检合格的情况下,只能增加检具的精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思考了再回答我的问题,举个例子,同一圆上均布六个孔,要求6孔的位置度为0.05,按你的意思综合检具的位置 ...

我们检具设计是有原则,精度太高的零件是不适合用检具检的,一般情况下孔或轴的公差带小于0.1用通止规检的意义就不大,像位置度0.05的零件根本无法用检具检的,因为你检具制造公差都不止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检具设计是有原则,精度太高的零件是不适合用检具检的,一般情况下孔或轴的公差带小于0.1用通止规检的 ...

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啊,我知道你说的,我们也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2013-03-09):
楼主绕不出来了,建议你看看 GB8069-87 位置量规 可以帮助你的理解。

网友(2013-08-13):
引用 楼主:
思考了再回答我的问题,举个例子,同一圆上均布六个孔,要求6孔的位置度为0.05,按你的意思综合检具的位置 ...

不还有个插销吗,那上面有文章的

网友:
都说的很有道理啊,一般是10分之一吧,公差也大值越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思考了再回答我的问题,举个例子,同一圆上均布六个孔,要求6孔的位置度为0.05,按你的意思综合检具的位置 ...

一般孔的位置度是用销子来检测,销子加工的直径是零件孔径减去孔的位置度的!

网友(2018-07-25):
谁有关于检具位置度磨损极限方面的资料

网友:
我又来赚威望啦!!

网友(2018-11-16):
引用 楼主:
思考了再回答我的问题,举个例子,同一圆上均布六个孔,要求6孔的位置度为0.05,按你的意思综合检具的位 ...

检测孔的位置度时 一般使用检测销,孔的位置度0.05,则销子制作时大小就应该是孔理论值(考虑最大实体原则的话就是理论值加上下偏差)减去位置度。如d6得孔位置度0.05,则销子制作5.95,3坐标调校置于理论位置,销子能插入则园上孔合格。其中加工过程和调校过程都会产生误差,检具就是在尽量减少这两者误差情况下使检具保持在一个理论值上,这样再通过必要的工具,检测产品和检具之间的间隙和面差等情况才能得出产品是否在要求公差范围内。

网友(2018-12-17):
检具就是模拟最严格状态的装配,公差当然要缩小,缩小多少有标准,另外不缩小会出问题的,因为检具也会有磨损(磨损极限也可算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思考了再回答我的问题,举个例子,同一圆上均布六个孔,要求6孔的位置度为0.05,按你的意思综合检具的位 ...

首先,位置度0.05不适合用功能性位置度检具检测,当然楼主会说只是举个例子,不过这也不是我想说的重点;重点是在位置度是0.05(可以位置度检测前提下),检具本身的公差绝对不会是0.03,而是0.005或者计算出一个值(但此值也是小数点后三位),明白我想说什么了吗?
本来合格的零件被判定位不合格的情况当然有,但是很少很少,不信可以去统计,所以没有必要去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