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圆球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01-24):
      1.我现在车这个圆球是(尼龙件),注塑机注出来的坯。是用在球阀上的。球的整个球面都要车,我用的是内涨套,用25度A形刀加工出来的。在加工过程中有的球加工完之后,测量时长度出现斜面,也就是说本来球的长度应该是67.但是出现了斜台,球有的地方长66有的地方长68.一百个活中能出现10个左右不合格的。尺寸短的全都是出现在有凹形台的这边。 装夹时我用半圆卡板定圆球的位置。圆球由于是注出来的,所以内孔有50丝左右的椭圆。
      2. 现在我初步觉的是不是工装后边的一小部分没有撑到球,所以在加工过程中出现了移位?我的工装在不锁紧的情况下同球配合的也比较紧,基本上工装和球间隙很小。
     3.不知有没有别的好办法加工这个球,这个球的坯长度是70,球面直径是93.内孔不加工。最终加工到球面直径91.
     4.下边是图,画的不好请见谅。球的直径公差20丝,长度50丝。加工完以后球的两边都以经很尖了。

          37 秒前 上传

41 秒前 上传

网友A:
头些年在宁波做过阀门工艺,球阀的球体是在仪表车上车的,刀架底座是个圆盘,边上有个手柄,对好刀转动圆盘就把球芯车好了,不论是效率还是圆度都很高,出现这种问题,不知你们是怎么车的。

网友:
还是没看明白你的工装,图画的确实不好

网友:
楼主建议把图画好 然后说清楚工艺 我车过球阀体 是1CR13

网友:
楼主建议把图还有装夹工艺重新描述下  我车过球阀体(1cr13的)  也是整圆

网友:
真没看明白

楼主:
晚上我在再发几个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些年在宁波做过阀门工艺,球阀的球体是在仪表车上车的,刀架底座是个圆盘,边上有个手柄,对好刀转动圆盘 ...

呵呵,大侠提到的那种车球面的工装,是我刚参加工作时第一件作品,蜗轮蜗杆传动的,可以车内外球面。
呵呵。唯一的不足就是,刀具接近轴心的时候切削速度下降的厉害,光洁度会有些影响。不是整球面时,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