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制 圆环。 求加工。

楼主(2013-01-24):
        社区80 W 工程师。 我这东西 算是个小玩意。 但是 苦于 找不到 加工商。  大家 有懂的这铝环的 说说 怎么加工  或者找人做、       要求: 必须 平整,  不能 跷   能焊接,但是 焊接后必须打磨好 焊接口。     这东西 做不出来, 我看 我这年 也就别过了。。

网友:
没有厚度吗?如果比较薄用线切割或者激光切,如果厚的话先买现成的铝管,然后去车

网友:
这不是管材车床上切得么?
没厚度,没精度,没粗糙度。。。。。

楼主:
  是 6MM 的 铝材 弯折成 外径 120的 圆环。 圆的。

网友:
多大的板折?也就是厚度,Z轴方向。

网友:
铝材什么牌号的,轴向尺寸多少?我们厂里遍地都是铝板,厚度从0.15到150的都有!

网友:
是这样的吧。。。?如果是的话。。。那就在一个108mm的轴上绕6mm的铝材焊接修焊缝。。。要是翘的话就矫正一下。。。就是可能达不到太高的精度要求。

网友A:
不用焊,做个夹具直接车

网友(点评):
量小,直接用502粘在半圆夹具上,精修一下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焊,做个夹具直接车

像O型圈样的也能车吗?

网友:
找人给你做模具弯,弯后对接处焊接、打磨,
这个小玩意儿要做好也不是那么容易,主要是对接处不会那么理想的圆滑,
另外,铝材也不容易焊接。

网友:
做个设备滚压试试,上下压辊可以活动,搞好后取出来。

网友:
我能想到的只能是压铸了……

网友:
怎么连公差都没有?买个管料车成薄片。普通车刀,旋风铣刀都可以

网友:
第一个图和第二个图是不一样的,你说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像O型圈样的也能车吗?

能车

网友:
无图无真相。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车

说说怎么车啊?很急人

网友:
倘若是没有太高的技术要求的话可以折弯后焊接 抛光
若对精度有要求最好是在数控车床上车削一个 不过的做专用夹具啊

网友:
滚圆,然后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