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缸同步问题。

楼主(2013-01-24):
左右两个液压缸,现在升降不同步,用眼睛看不出,实际使用中,穿上板料,压紧后发现料上有压痕
是一侧有,经现场操作手和维修班说,是液压缸不同步导致。
有同步齿条机械控制。
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液缸肯定不能同步的。但这压痕不一定是油缸问题。是受力不均,滚筒已经偏了一个方向。不知对不对。

网友:
若若的问一下,同步齿条机械吗?齿轮齿条吗?齿轮齿条如何实现棍子同步下压的?

网友B:
板材设备,光靠油缸同步是不现实的,两边还得加机械同步,一般就是齿轮和齿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缸肯定不能同步的。但这压痕不一定是油缸问题。是受力不均,滚筒已经偏了一个方向。不知对不对。

可能是受力不均,辊子偏向一个方向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同问,机架固定了,辊子不会往前或者后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材设备,光靠油缸同步是不现实的,两边还得加机械同步,一般就是齿轮和齿条

有齿轮齿条机械同步,可作用不是很好,有导柱也作用不大。
初步分析是两个液压缸油压不一样,可不知道怎么挑。

网友:
既然有机械同步 还是在这方面检查一下 :考虑下油缸的的初始位置也就是压辊的水平 估计有可能是油缸与压辊的铰接部位存在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同步是靠齿轮齿条,就与油缸没关系,调平就得调齿轮齿条。有压痕就把压力调低点就行了。

楼主:
大家看来都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转变一下思路,分析一下是不是液压原理上有问题
我分析是两个油缸的流量不一样,导致油压不同,出现跑偏。

网友:
如果油缸与压下辊铰接点的连接部位有铜顶环之类零件,要查看这个部位有无磨损,有无跳动,与液压原理没什么关系,还是要查看初始调平位置是否不确定,带载后是否偏离。

网友C:
肯定是液压缸不同步造成的,要同步,可以采用比例阀来控制,但是这样成本比较高,一个夹送辊没必要,是否可以降低整个油缸的压力,主要带材不打滑,能够牵引带材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液压缸不同步造成的,要同步,可以采用比例阀来控制,但是这样成本比较高,一个夹送辊没必要,是否可 ...

考虑在每个油缸的进油管路上加调压阀,或者其他什么阀,控制流量及压力,使两个油缸的压力一样
具体是什么阀,就搞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滚板机?

铝材精整线。

网友:
这个 问题啊 哈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