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螺旋丝锥的攻丝方法及注意要点

楼主(2013-01-24):
今天首次用螺旋槽丝锥,材料:40Cr 攻丝M16 转速125  盲孔深度35  首次用螺旋槽丝锥确实比直槽丝锥效率高多了,但毕竟是第一次使用,所以一根攻了二三十件零件就报废了。攻牙方法跟直槽丝锥方法一样,进刀时一停一攻下,虽然没用过,但也能看出退刀时铁宵比较容易退刀时比较容易被铁宵卡住而崩口,所以退时也是一停一攻,,但没攻几件就崩口了,这个丝锥除了攻丝盲孔特点外,还有一点好处就是只要前切削扔不崩口,后面崩也还能继续使用。在此请教下各位使用过螺旋槽丝锥的大虾,转速能否还要提高点,在进刀时,攻丝中,退刀时有哪些讲究,需注意的要点,还要手磨手是否还能正常的好使用呢,在此先吸取点经验以免在工作中造成刀具浪费时间

网友:
如果是攻了二三十个螺纹孔就报废,那我觉得刀具寿命有点低了,当然这也可能取决于你的刀具质量,不知道零件材料有没有热处理,底孔的孔径和深度是否合适,攻牙前底孔内铁屑是否已吹净

网友(点评):
底孔是14.1的,攻线深度35 工艺深度45,实际钻孔深度55 材料40Cr是先毛坯调质再钻孔攻牙,最后还要淬火,攻丝前孔内已清干净的

网友:
楼主能否上个图片

网友(点评):
明天发个图上来

网友:
一个零件几个孔?有效螺纹长要求多少?40Cr也不算太好加工,你这孔也挺深的,有效螺纹长至少1.5D以上,属于深孔范畴。
切削速度的话,线速度控制在7~12m/min,你的切削速度还行。
螺旋槽丝锥最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退刀时崩刃,夹屑最头疼~

网友(点评):
4*M16的 有效螺纹35 2倍孔径,已经属于深孔范围,退刀确实是最头疼的问题啊,是否有什么方法尽可能的降低退刀崩刀问题呢

网友(点评):
OSG应该是这方面的专家啊!看来我们是无知者无畏了

网友:
用什么丝锥都差不多  关键是有个好师傅给你磨一下就OK

网友:
材料比较艮~不容易断屑~
不知道你一停一攻是怎么个概念,为什么不一刀出呢?就是一刀干到底~
螺旋槽丝锥本身的螺旋槽就是排屑用的,所以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