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铜套加工,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3-01-25):
外圆∮28.6±0.01,长度32±0.05,内孔∮24.6+0.02,椭圆度0.02,外圆铣扁26.3±0.1。外圆与内孔同轴度0.01.
加工工艺:
1,粗车外圆,内孔。保证内孔工艺尺寸。
   倒角,切断保证长度尺寸。
2,顶车外圆至∮28.6±0.01.
3,铣扁26.3±0.1.
4,半精车内孔,留量0.8.
5,精车内孔∮24.6+0.02.
6,清洗,包装。

结果:椭圆度0.04——0.07。
请高人帮忙

网友A:
这是谁排的工艺?真2。这么短还顶车外圆,连去应力工序也沒排

网友:
这种小的薄壁套尽量是成品后切断,铜的发热厉害的,冷却要非常充足,内孔外径交替加工。

网友:
1,粗车外圆,内孔,各留0.5~0.8余量(内孔、外径最好加公差,这样方便加工铣扁26.3±0.1),倒角,切断,长度留0.5余量。
2,铣扁26.3±0.1.
3,软爪车内孔到尺寸要求∮24.6+0.02.(软爪最好用大开口的那种,就是三爪几乎全部包住产品)
5,采用锥度芯轴车外径至尺寸要求∮28.6±0.01,注意转速和冷却.
6,清洗,包装。
可以这样试试。

网友(点评):
同轴度容易保证吗?

网友(点评):
同意先铣扁再车内外圆。LZ目前的产品圆度误差应该就是后铣扁造成的

网友(点评):
这个同轴是保证不了的

网友:
学习了,加工工艺也很难搞定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谁排的工艺?真2。这么短还顶车外圆,连去应力工序也沒排

能讲讲去应力工序吗?

网友:
壁还不算薄么?直接软爪就能夹紧不变形?不考虑夹具?

网友:
薄壁件建议还是用套筒,变形小

网友:
1.铣扁工序放在外圆精车前面。
2.如果合格率不能满足要求就得设计液压涨套,铣扁后精车内孔。涨内孔精车外圆。液压涨套用液态树脂做夹紧载体。夹具结构类似液压刀柄

网友:
1粗车外圆内孔切断
2用抱夹头装夹精镗内孔至尺寸,平端面倒角
3定长倒角
4上心轴使用端面定位、用垫片压端面加工外圆至尺寸
5使用心轴铣扁
6清洗包装

网友(点评):
铣扁的边缘不会有毛刺?

网友(点评):
你洗完再车就没毛刺?有毛刺就要去毛刺,这个需要讲的吗?铣床做完去毛刺就像车床倒角一样天经地义的事

网友:
薄壁工件先内后外比较容易控制变形

网友(点评):
这位兄台,您是滕文公啊

网友:
下的什么料?管料还是棒料?
一节料 做几件?最好来个图纸 单边2个还是不算薄

网友:
2个一起加工,先粗车外圆内孔,外圆放0.2mm余量,内孔余量,切67长度,铣床加工26.3。然后就自己想办法让内孔外圆一刀落,不要用3爪卡盘,那样是不行的,可以用仪表车床加工,外内一刀下,还不用担心椭圆,车一头,掉头车一头直接割下,然后平长度到角,清洗,包装。椭圆OK,保证0.01椭圆。就是工序多了,[[[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我能保证你最后中间割下来,椭圆超过0。05!

网友(点评):
未必,切刀尽量靠近夹头,刀越薄越好。这样铜管就头上一点有略微的变形,但整体不影响,不会影响使用。所以这个是最佳方案。去应力只能说有钱的就快,钱少的就晾。

网友:
楼主的工艺一看就知道问题严重,,精车外圆又铣,然后粗车内孔精车内孔,不变型才怪,,先粗车,放余量0.2精车就够了,放1-2天再精加工

网友(点评):
你这个靠谱!

网友:
1锯下料∮30*180(可做4件)
2车,中间夹头坞,左右各留2件
3线切割割扁丝,割长度

网友(点评):
破铜用线切割没光洁度的

网友:
如果要达到你的要求肯定要做夹具

楼主:
外圆∮28.6+0.1光洁度6.3,材料为铝黄铜管∮32×6

网友B:
下料直径30/32*207  车床两顶尖将外圆车至29.2~29.5±0.01后,铣床铣扁到位。车床使用25mm左右宽软爪,软爪圆弧与前序外圆一致,精车外圆内孔到位,一端倒角,切断留余量。车出锥度心轴,包长度尺寸,倒角。

网友(点评):
这样行吗

网友:
软爪将零件包容了 变形应该是不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谁排的工艺?真2。这么短还顶车外圆,连去应力工序也沒排

去应力怎么去

网友:
直接棒料加工,一夹一顶车外圆,装夹外圆 找正。钻孔车外圆,一刀完事。切断,然后去铣扁,怕变形铣的时候加芯轴。

网友:
精密数控车床加侧面动力头,一次性加工出来

网友:
具体工艺得根据机床和批量来定,但是无论怎么样排工艺,铣扁都必须在精车之前完成,不然肯定变形

网友:
我有办法

网友:
无夹具,任何不成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料直径30/32*207  车床两顶尖将外圆车至29.2~29.5±0.01后,铣床铣扁到位。车床使用25mm左右宽软爪,软爪 ...

肯定不行

网友:
谁能说说怎样去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