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卸荷阀的开启压力是0.8mpa,可是每次还没到开启压力值,就放气了

楼主(2013-01-25):
请问,卸荷阀的开启压力是0.8mpa,可是每次还没到开启压力值,就放气了。

网友:
安全第一,早点放安全

网友:
一般的卸荷阀是铅封着的,要是你没铅封的话,可以把卸荷阀上的调节螺帽往下拧紧一点,那样里面的弹簧就受压更多一点,需要更大的压力把它顶开,从而放气。

网友(点评):
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点评):
自拆铅封属于违法行为,这东西要锅监所调定压力的

网友A:
是不是表坏了! 压力表是需要年审的

网友:
问下楼主: 定期年审压力表了么?

网友:
找个特检单位将安全阀重调在0.84MPa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表坏了! 压力表是需要年审的

应该是开关坏了,换了个就好了

网友:
这个  问题 我 以前也碰到过

网友:
带调节的可以调节下,没什么作用就可以换了;

网友(2014-10-29):
再次校验吧

网友(2015-01-04):
卸荷阀做安全阀用的正常工况应该是不打开的,空压机上面有压力开关来控制空压机的启停,如果一直泄气空压机又停不下来,就是卸荷阀的设定压力低了。